[求助] 求教ICC 的电源地问题

楼主(2012-11-22):
请求大神指教driver_pg_connect的时候出现了层次错误,这可能是哪里出错了呢?
在verify_pg_net的时候也出现错误,两个之间有没有联系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我有一次执行derive_pg_connection -reconnect和derive_pg_connection -tie也出现过问题,很长时间了具体也忘了。
    那个脚本我之前做过一遍,没有问题。后来网表改了,就有问题了。请教被人也没有解决,后来就认为是网表可能改动有问题。
   我也希望这个问题有人来说说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应该就是网表改动的原因了,我现在换了个新综合的网表,网表里面例化的时候电源地供电的1.8v和3.3vpin没对应好。现在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暂时没出现这个错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