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集成電路設計中使用大電容該如何設計?

楼主(2012-11-23):
請問各位關於三明治電容的設計佈局方式不知道該如佈局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看设计手册,取决于工艺和你想干吗?

楼主:
因為電路需求要使用到大電容雖然有許多不同的取代方式,例如可以在CHIP外部加一大電容,也可用MOS組合成主動大電容但我想試著學習BEHZAD RAZAV書裡提到的三明治電容。在1 poly 6 mater的工藝製程下製作三明治電容。已知電容是由兩層MATER去組合而成,但電容兩層之間的連接層是用VIVER去做連接嗎

网友(2015-05-22):
回复 楼主:

    MOS組合成主動大電容

active cap 使用 cap multiplier 能放多大 ? 如同 片上 vcc 可能一般须要 ~1u .
但是片上一般都是 p 级 , 使用cap multiplier 能放多大 ?
能到 1p -> 1000p 吗 ?

使用有那些限制 ?

基於主動式電容放大電路之低通濾波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