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FT ATPG untestable

楼主(2012-11-23):
各位,请教一下,在设计中插入DFT同时插入clock gate(都是由DC自动插入)。这样以来,clock gate的EN端(正常function下,clock gate的enable端,区别于TE端)在ATPG下就会报AU,并且EN端向前trace的信号都会是AU,fault coverage就比较低。这个有什么方法改进吗?谢谢!!!

网友:
可以使用test_mode控制EN,这样的话需要加入obs电路;第二种方法是使用scan_enable控制EN,此时不需要加obs。具体设置请看dc命令:
set_clock_gating_style -control_signal test_mode -observation_point true
或者 set_clock_gating_style -control_signal scan_enable

楼主:
非常感谢lsqswl的回复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