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kill 怎样提取层次化的layer信息

楼主(2012-11-23):
如题:想提取layout中某cell的layer的坐标,但不想flatten 此cell请问用skill怎么实现啊?求指教

网友(2013-04-30):
你可以写个skill,在skill里面,复制一个,flatten ,对flatten 的shape进行坐标的提取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不太明白,复制后可以不粘贴出来吗,如果要粘贴出来不就产生了其它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啊

网友B:
LZ的提问里信息量太大,可否整理一下:
1,某cell里面的layer坐标,是指所有不同Layer的所有shape坐标,还是某层特定Layer的所有shape的坐标,还是。。。
2,layer的所谓坐标是指bBox还是该层layer的points?
3,最好介绍一下你最终想做什么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其实可以这样理解:我就是想获取:某layout中的某个cell里面的一条path线信息(是layout中的cell下面,而不是layout下的path线)。不知道是否表述清楚了!

网友:
先获得当下的winID和cellviewID,
再foreach(inst cvID~>instances
         if inst~>cellName==ABC then :::找到cellName是ABC的instance
         leDescend(cvId inst) :::进到该cell内部,再抓取objType==path的shape的坐标或points信息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首先谢谢您的解答,但是用leDescend() 进入内部,再获取的坐标是下层坐标。不是上层坐标啊。

网友:
办法总归比问题多,假设cell在top view中的rotation是R0,可以考虑先得到cell的坐标(x1,y1),再进入cel后,得到path在该cell中的坐标(x2,y2),那么回到顶层cell中的path在顶层中的坐标相当于(x1+x2,y1+y2)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这样的啊,哈哈谢谢了。我还以为有直接一个函数得到哦。

网友(2020-01-15):
参考参考

网友(2020-03-14):
please mail at karthiksmartone@gmail.com

网友:
直接boolean运算就解决了

网友(2021-03-10):
引用 网友B:
LZ的提问里信息量太大,可否整理一下:
1,某cell里面的layer坐标,是指所有不同Layer的所有shape坐标,还是 ...

如何得到某个cell内部bondry layer的box信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