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,如何给带有io的设计加上bonding pad

楼主(2012-11-23):
如题:

在一个带有io的设计中,如何如何给设计加上bonding-pad

我看了io,在外围有top metal可以走,这个bonding pad就是在外面在多花一个metal4么?

是应该调用库里面的bonding-pad还是自己画,如果自己画应该用metal还是什么来画这个焊盘?

还有规则文件上说的,pad opening 是什么意思?如果人工画,一般要画那些东西,谁能够展示个简单的bonding pad的图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用库里面自带的吧。

    在顶层金属上面还覆盖有一层钝化层,pad opening是指在其标示的区域上方不去覆盖钝化层,这样封装的金丝才能直接连接到pad上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好,是从gds里面找么?我在lef里面没找着。

还有个问题,一般这个bonding_pad在库里面会叫什么名字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我之前做的是台积电.13的,叫PAD××,应该是不同工艺不同厂商都不同吧。
    可是我找不到这个bonding的pdf文档,想看看具体说明,纠结中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用的工艺找到这个pad了,在GDS里面叫PADXXX。
想问问,pad的摆放不就是紧贴io么?有什么还需要注意的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这个应该跟你要拉出来的引脚有关吧,有的需要拉出来就用bonding,不需要的就不要加,还有power cut也不需要。
   我是用的以前别人写好的脚本,所以你说的注意的我就不太清楚了。
  新手啊,很多不知道,可能回答的也有问题,仅仅是讨论。呵呵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好,power cut是啥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在工艺库文档里面可以看看。
    我的理解就是不同domain间with VSS shorted and power rails cut

网友(2012-12-30):
回复 楼主:

    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懂 刚开始学 Power cut好像就是为了分割数字PAD和模拟PAD的吧 。。。
    有人清楚的说一下吧

网友(2013-04-01):
表示没看懂;帮顶

网友:
你说的pad 是做在IO 的外围还是坐在IO 的正上方啊,
我做过CUP 就是PAD 做在IO 的上方,直接调用FAB 的库使用,举个例子
IO : PDDW08DGZ_G , io 的pad pin 做在M5上
PAD : PAD60DGU_G , 做在M5 ,M6 M7,AP
做好之后,IO 和PAD 是自动连接上的

网友(2015-07-12):
回复 网友C:

   您好,请问CUP是什么?谢谢

网友(2015-10-22):
表示很混乱,有人能详细的解释一下下吗?菜鸟求教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