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综合时序不满足的警告UID-95

楼主(2012-11-23):
DC综合后报告时序不满足,查看是reset信号。
不过发现时序报告理由如下问题:
Warning: Can't find object '.' in design 'p0'. (UID-95)
reset_n 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3   2.3f

网友:
reset信号在DC里面这位ideal network。 不用在综合里面修reset信号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设置了ideal network和dont tuch,可是还是报告其时序不满足。
而且还报UID-95,找不到原因。

楼主:
report就是

Warning: Can't find object '.' in design 'p0'. (UID-95)
reset_n 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3   2.3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