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加DUMMY的问题,有图有真相!求答案

楼主(2012-11-23):
如上图,奇数FINGER的MOS加DUMMY 会遇到如上情况。
我采取这样的办法加DUMMY有没有什么缺陷。
或则还是有别的处理方式!

网友:
左边的dummy对信号侧会产生寄生电容,右侧的会地
产生寄生电容。应该就这些影响。最好三端Short
减小寄生电容

楼主:
    寄生电容? 你的回答不是很准确。DUMMY 和器件重合的部分,就算没有DUMMY PN结也有电容。 DUMMY接地的G和S端的话没有产生电容吧,GGNMOS的接法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寄生电容总是存在的,是增加的方向,还是维持原来的寄生电容大小。
试问电容两端电压都一样,那么就算Q再怎么样,电容也是没有作用的对吧。

楼主:
回复  nickfury

    寄生电容总是存在的,是增加的方向,还是维持原来的寄生电容大小。
试问电容两端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 不对,MOS的电容有几种? 你版图画的画的太少,根本没明白我的意思。也还没弄清楚MOS中寄生电容的种类。当共用源漏区时奇数个FINGER的MOS加DUMMY就会出现DUMMY不能同时接在中间MOS的源端或漏端。 并不是每个DUMMY都能接到GND端或者同一电位的。

网友:
同意2F的看法,很少designer會floating drain 端的!
所以,做為dummy的mos,通常會三端接一起,除非有特殊要求。

楼主:
同意2F的看法,很少designer會floating drain 端的!
所以,做為dummy的mos,通常會三端接一起,除非有特殊 ...
引用 网友B:

    能有点创意不,能接一块我为什么不接。基数FINGER。 怎么没个高手来回答下呢?

网友:
看你的具体用途 我们用过G B接GND,S D分别被共用的也可以的。因为design拍板的,他们觉得只要这个dummy不导通就没事。所以要看design的考量的。你的照片的接法是D端和G连接一些,然后floating??如果是的话,就会有不可控性。在某种情况下这个mos可能被导通了。

网友:
dummy 管的三段接在一起要好一些

楼主:
看你的具体用途 我们用过G B接GND,S D分别被共用的也可以的。因为design拍板的,他们觉得只要这个dummy不导 ...
引用 网友C:

    这个回答好,谢谢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的照片的接法是D端和G连接一起,然后floating??如果是的话,就会有不可控性。在某种情况下这个mos可能被导通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dummy的三端连在一起不是更好吗?为什么你们不选择三端连在一起呢?求解释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人家不是说了能三端连早就连一起了呀 是不得已才不三端连一起呀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FLOTA 这个错误时绝对不会犯的,肯定是接地。

网友:
dummy管,三端最好连一起,
如果不行,gate端和source连一起,保证不导通(option管有时这么做)
如果你不能保证各管之间的寄生特性(没有看到具体用途和外围连线),和designer说这样match不行,让designer改成偶数,
在后来的办法就是,不要用共用源漏,每个管子同向摆放,dummy问题可以解决,match问题也好些。

网友:
这个版图画的很有江南style

网友:
两边的DUMMY不一定得用MOS管哈,就在两边放置两块POLY,NMOS的话POLY就接GND,要注意POLY之间的距离要一样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这种dummy方式关系也不大,只要保证某些corner下这个两个ggnmos没有太大漏电就好了
至于其它寄生什么的说法都是扯蛋

网友(2013-04-09):
回复 楼主:

    let me se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