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大家,关于stb仿稳定性的问题

楼主(2012-11-23):
仿真电路图

仿真电路图

结果

结果

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我用stb仿稳定性,不知道什么原因,相位裕度是从-180开始变的?我把iprobe反过来接也一样……,仿真电路图和曲线图:

楼主:
另外,有没有什么方法提高电路的相位欲度?管子M5的栅端和源端加的电容是做滤波用的,不好改动。M5栅端的极点是主极点,输出极点是次主极点,我本来想通过提高M5的跨导,使输出极点变大,但效果不明显,并且输出除以输入的增益曲线也变得不可接受……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?

网友:
减小第一级电流(减小2倍),增大第二级电流(增大3倍),同时减小第二级n和pmos沟道长度。
我这个是授人之鱼而非渔,呵呵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恩,谢谢楼上的回复,不管是授之以渔还是授之以鱼,都由衷表示感谢,我这就拿过来试试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另外,请问是否晓得我这个相位裕度为何是从-180变化到360?我看教程什么的都是从+180开始变化?

网友:
我怎么看楼主接成的是正反馈啊?

网友:
第二级的共源级没有问题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的看法是:假设输出端有个正变化,即M2栅端有个正变化,则M2漏端有个负变化,M5源级跟随,那么输出端有个负变化,感觉这是个负反馈啊,你的看法呢?

网友:
    Sorry,我看走眼了,我没注意那个是PMOS,source follower,我还在纳闷为什么用这样的补偿电路。呵呵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没事的,互相讨论嘛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这是我看的论文上的电路,目前还在学习中,还不是很理解,能不能给指导下,第二级的共源级会出什么问题?

网友:
    这个电路理论上只要参数设置合理,相位裕度不会有问题的,因为近似1阶系统(把第二级电流加大就是要提高源级跟随的速度,至少把这个极点推到离单位增益带宽足够远,这样就可以近似1阶系统)。

减小第一级电流是为了把主极点往低频处推,不降低DC增益,但是把带宽做低了,两个极点拉的更开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,这个可以理解成单级运放。加个源跟随器降低输出电阻。
稳定应该不是问题。

网友:
probe 的位置不对吧,应该放到两级中间那个位置

网友(2012-12-27):
这是啥软件?

网友:
这是一级电路啊,不存在稳定性问题

网友(2013-12-17):
请问仿真问题解决了吗,不清楚iprobe和cmdmprobe怎么用啊~求楼主解答~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