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 load runset列表太多,怎么删除

楼主(2012-11-23):
Calibre run DRC、LVS 可以load runset,我的列表里已经存了很多,还有一些是红的了,请问怎么把自己不需要的删除?不出现在列表里。谢谢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。求知道

网友:
同求,也遇到这样问题

网友:
找到根目录下的一个。drc的文件,从那里面可以删掉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感谢。以解决。

网友(2017-10-17):
如何解决的呢?求助  多谢

网友(2018-01-11):
Thank u very much guys...

网友(2018-02-22):
如何处理呢?求助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怎么处理的呢?求助一下   多谢

网友(2019-08-20):
可以了,多谢多谢

网友(2019-11-07):
在home路径下
ls -a

.cgidrcdb .cglvsdb
然后rm -r 删除
.cgidrcdb .cglvsdb

网友(2025-07-22):
引用 网友A:
.cgidrcdb .cglvsdb

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