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的问题

楼主(2012-11-23):
我的错误是 no matching ".SUBCKT" statement for "BUFF" at line xx in file(source网表文件)。我是直接用icc的v文件和gds做比较??各位大侠   这个应该咋样解决   使用了V2LVS也不行   有警告!!位一个寄存器 insantiats  new   port  Q  in   undeclared   module  (这个是个标准单元DFCN之类的)!  真心不懂   跑了下caliber  lvs    好像就根本没有比较哦   晕啊   哪位大侠  帮我解决下  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在 v2lvs 时需要把 std cell 的 cdl 文件 included 进去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大侠  我使用的命令是v2lvs -v xxx.v -s xxx.spi -0 xxx.new.spi     xxx.spi里面有定义global  VDD  和VSS 版图里面提取出来的sp文件里面是.subckt   BUFF  I  VDD  Z   VSS 6    7
v转换出来就是BUFF   $pins  Z=n11260   I=11261  VDD=VDD  VSS=VSS

不知道为什么   sp文件是个6端口,很囧 一个buff就是四端口(包括地和电源)  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希望大神帮帮我啊!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看样子v2lvs转换是没问题的,版图提取的sp有问题。你是用calibre做的吧, 点击 “6“  “7” 分别高亮的是版图中的电源和地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建议先单独拿一个buf 的GDS和.v文件做一下lvs,看是否也会提出6个端口,以此来检查你的设置是否正确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o 我去试试   !!你说是不是我的这个步骤有问题?就是我先拿ICC出来的GDS直接导入virtuoso,然后就使用caliber做lvs,好像导入进去顶层啥的都没有了,每个cel的名字也没有啦,大侠 是不是步骤有问题??能否告知一下这个流程的详细步骤,今天听说到有做个metaltext什么的   没听懂??大侠  麻烦你了  !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你的流程是没错的,因为也有人这么做。不过要注意导入virtuoso时streamIn用的map文件要正确。经常在论坛上看到GDS导入virtuoso后出了问题。呵呵,所以建议直接用calibre打开ICC的GDS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就是直接打开icc的gds的!!今天听说要加什么textmetal??这个是干啥的啊?

网友:
VNW 和 VPW 没有接触来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textmetal只是一层标示。用来打标签的。你看lvs的rule里面就有了。比如说 metal1 text一般是141。
    单独BUF的lvs也是通不过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过不了,今天一看   好像是标准单元的衬底就没连接,,囧,,这个应该咋样修改,,,icc里面有命令让他们连接在一起吗??囧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衬底没有连接,,囧!!icc有命令连接吗?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FILLTIE

网友:
你的buf是不是有该链接的两端用的是标签虚拟链接的,这样你提出的netlist就会多出pin,也就是你说的6和7

网友:
这是一般std cell多数会出现的虚拟链接的结果。你不妨试试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大侠 能详细讲解下吗   今天听到说这个命令add_tap_cell_array
可以解决  但是不知道这个命令是咋样工作的  大侠  能否详细告知   sku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大侠 这个虚拟连接是什么情况???我看了一个buff  确实是没有连接哦    能否告知一下  sku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