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quartus版本及DDR2的问题

楼主(2012-11-23):
求助,我在使用quartus ii 9.1版本,使用DDR2控制器IP,即ddr2 sdram high performance controller 能实现外挂DDR2的正常读取。而在quartus ii 10.1版本内,使用ddr2 的ip, ddr2 sdram controller with altmemphy控制器时,不能实现外挂DDR2的读写,经测试,local_init_done信号始终是低。参数配置是一样的。有哪位大侠知道原因么,怎么做。

网友:
注意modelsim的log文件,应该是你的hex文件路径不对。

楼主:
quaruts II 10.1以上版本的ddr2控制器,知道怎么用,有没有用成功的?

网友(2013-01-07):
local_init_done如果拉不起来的话,一般是时钟和控制信号、数据总线的相位没搞好。

网友(2013-06-04):
我用13.0的DDR2 IP也有问题,同样是init_done一直为低,将9.1的DDR2 IP拷贝过来覆盖一下就能工作了,看来新版本确实有问题!

网友(2018-10-12):
我也是,用9.0版本生成IP可以正常工作,换成13.0生成IP就是不能正常工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