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s varator是特殊的MOS 嗎??

楼主(2012-11-23):
mos varator是特殊的MOS 嗎??

還是一般RF VCO  use diode varator ? 是特殊DIODE嘛?

网友(2013-02-17):
mos varator是特殊的MOS
==>NMOS in n-well

楼主:
有沒 cross section view ??

還有那一般 logic process  會有 NMOS in n-well 嗎??
且是否只能用在逆偏壓下

和一般說 diode 電容比 或是  bipolar  be juction 電容比, varator有何特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