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产生延迟

楼主(2012-11-23):
我要做一个延迟模块,时钟是40mhz,输入信号是A,现在需要让A延迟8us输出来用。请教各位大牛有什么好办法?谢谢

楼主:
坐等高手

网友:
你这个问题也好解决,但是搞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要延时8us这么长的时间, 你就用40M的时钟做计数器,计8us后和输入信号做逻辑把输入信号释放出来就可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具体怎么做逻辑呀,想了很多就是想不出来

网友:
你需要弄明白  A的最小宽度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这样挺好的

网友:
直接分频成1us的电路谈后延时8个周期

网友:
计数器,没得其他做法,否则都不全面。

网友:
还有就是PLL移相,太浪费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具体该怎么做

网友:
如果信号位宽大,消耗就大的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