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后仿真延时问题

楼主(2012-11-23):
各位大虾:
            我在做后仿真的的时候。SDF和netlist都是相对应的, 但是查看后面的波形的时候(当然后仿真也没有通过,中断看波形)发现寄存器的延时还是工艺厂定义的延时,也就是说标准单元里面定义的spicify延时没有被PT反标寄生的参数所修改。SDF文件也读取成功, 但是报告一个WARRING :Read error for default code,  这警告的指示在哪里可以查到?哪位大虾知道是怎么回事?急求高手指点 谢谢

网友(2013-08-29):
有可能你根本就没有反标上。
看看warning 的路径
那些路径没有反标上去
这个可能是foundry 和 EDA 不匹配引起的

网友:
没有反标上是肯定的,看看你标准单元specify的部分跟sdf里面的相应部分比对一下。

楼主:
感谢各位的回复 这个帖子很久以前发的了, 当然我有点奇怪的是,所有脚本都是好的,也就是先前都用过的, 但是拿过来就反标不上, 那回去用又能反标, 后面检查发现里面的都反标上了 就是没有top_cell名字, 在反标文件里面加上顶层模块名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