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如何将assura嵌入cadence中

楼主(2012-11-23):
需要在cadence下的dfll下的.cdsinit中添加相应的命令行么?
setSkillPath("eda/assura")
load("assura.skl")

是这样么?
求教

楼主:
高手请出来指导下~谢谢

网友:
不需要,只要设置了ASSURAHOME, dfii会自动加载集成到virtuoso中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问如何操作,能否将代码发上来~
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能否把详细的步骤说下?谢谢

楼主:
求高手指教~

楼主:
顶上~~求高手指导

网友(2013-04-22):
回复 网友B:

环境变量设置 ASSURAHOME=你的assura安装目录
只要设置的是 ASSURAHOME,cadence会自己嵌入到菜单里的,

貌似assura的license不需要,不太确定

网友(2013-09-24):
学习了?
啊啊放到沙发上打

网友(2014-01-15):
有assura412的安装教程吗?

网友(2014-03-24):
assura 需要license,好像一般都嵌套在cadence 的license中,可以去license收assura关键字可以看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