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erilog学习中的一个小问题

楼主(2012-11-23):
在verilog学习中,有一个1位宽的输入,在没有其他触发条件下,有时钟,但不要与其同步,该怎样产生一个随机数?

楼主:
自己顶个...

求交流...

网友:
楼主有点不太明确,是测试向量产生随机数,还是输出一个随机数啊(一位宽输入是什么意思?)

据本人目前所知:都是无法实现的,如果可以实现还请帮忙解答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输出一个随机数,0或者1,但它的触发条件不是时钟,我想到一个是基于它的前一状态随机产生下一状态,但实现不了,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想法?

网友:
Using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function (for example, $random()) then convert the output to one bit signal.

网友:
可以试试tausworthe算法,在google搜索一把就知道。

网友:
使用的时刻也不确定么?为啥不可用使用的时刻来同步一下?

网友(2013-02-03):
不清楚要什么。那如果不和时钟同步的话,你的这个输出需要维持多少cycle?如何维持?

网友:
interger s;
time delay;

initial begin
delay = 0;
out = 0;
$value$plusargs("seed=%d",s);
    forever begin
         @(posedge clk) begin
         delay = (delay + out + {$random(s)}) % clk_half_period;
         #delay   out = out + ({$random(s)}%2);
         end
end
end

现手写,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你
如果不想传seed,可以把那个系统函数去掉
有问题发信给我,欢迎交流

网友:
不清楚lz的需求是什么。是要TRNG还是PRNG?

网友(2013-03-14):
用 Verilog 的 $random() system task, 因為 output 範圍含正負, 再加上大括弧 {} 取其正, 再除以  N, 自然可以產生 0~(N-1) 之間的 pseudo random number, 依此 toggle wire 應該是你要的.

网友(2013-04-28):
虽不明,但觉厉

网友:
仿真用还是设计用,仿真用直接调用ramdom函数就可以了,设计的话需要写伪随机数发生器了

网友(2013-07-27):
楼上正解

网友:
用一个异或逻辑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如果只是仿真,那么可以使用系统随机函数生成;如果是可综合设计,那么就可以采用伪随机数算法生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