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ixer 电压增益

楼主(2012-11-23):
小弟再pss后看电压增益的时候 为什么用voltage  和voltage gaim 两者结果相差很大 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求高手指导 多谢了。。

网友:
一个死绝对值, 一个相对子,检查你的输入量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不管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 为什么输出和输入的差不一样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