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 问题

楼主(2012-11-23):
第一次使用cadence的calibre时弹出这个窗口,点load runset file 窗口中的cancel两个窗口都没了,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你在Runset file path 中选择你需要的DRC文件,如果退出就直接退出DRC了啊!

网友:
看不懂 問題 能說清楚一點嗎

网友:
一般点取消是不会两个窗口没了的啊,runsetfile只是一个保存你设置的文件,如果没有这个文件,取消就行了,直接进到软件里面选验证文件就行了.

网友:
應該是沒有抓到calibre 的license,整個跳開了!

楼主:
问题解决,是license的问题。谢谢大家

网友:
希望我的也是license的问题,感谢高手的指点!!!

网友(2014-09-17):
回复 楼主:
这位哥们,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,同样的问题急求于你,,请教了

网友(2015-01-07):
應該是license問題~

网友(2020-09-26)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,是license的问题。谢谢大家

请问一下大佬是怎么解决的?求教

网友(2021-12-04)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,是license的问题。谢谢大家

您好,麻烦问一下怎么解决的?非常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