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DIE上键合丝的问题

楼主(2012-11-23):
最近小弟碰到一个问题:就是DIE上的两个对角线方向的PAD直接用金丝进行连接而不是在金属层实现其电气连接,请问这样是否允许或是否有风险,请各位高手指教!

楼主:
先顶一个,求教高手

楼主:
高手在哪里啊

网友:
这个最好是问封装厂。

网友:
芯片中的飞线??

网友(2012-12-23):
有点夸张了吧,估计没哪个封装厂敢做

网友:
芯片堆叠时芯片与芯片之间的连接也是键合线,估计你这可以打,但是有风险,得向封装厂评估下键合拉力等可不可以

网友:
理论上没有问题,可以打,但会影响良率基本是肯定的。另外关键是跨线两个PAD与边上其他PAD的距离,影响良率的主要因素是跨线(在注塑时)横向倾斜可能造成与其他键合线短路。

网友(2013-08-09):
没试过,求高手解答

网友:
风险很大,很容易冲丝 ,芯片上部最好不要跨压焊线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如果是相同边上的两个pad直接键合丝连接一般是允许的,但是不同封装厂商对于两个pad间距有要求,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。但是如果是对角线上的两个pad,就比较困难了。

网友:
不同工厂能力不一样。出坐标让工厂评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