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噪声通过滤波电容到地平面,然后呢?就消失了吗?

楼主(2012-11-24):
整天讲电容滤波,滤掉噪声。电容相当于是提供了一条低阻抗回路,使得特定频率的噪声可以快捷地传到地平面上。
那噪声传到地平面上之后呢?
尤其是消费类电子,没有接到大地上,那噪声是不是还存在于地平面上呢?如果在地平面上不会产生干扰吗?

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,期待高手解惑...

楼主:
是不是噪声会一直在电容提供的这个低阻抗回路上,这样噪声就不会扩散,因而也不会对其他信号产生干扰。
同样也不会通过其他途经辐射出去,造成EMI问题。

网友:
因为噪声所具有的能量是一定的,在低阻抗回路上消耗的越大,则对其他电路的影响越少。

网友(2013-01-01):
楼上正解

网友(2013-06-25):
所谓噪声是指不需要的电压信号波动,信号从信号源出发,到达接收端,从地返回,不需要的信号(噪声)通过电容滤波到地直接返回信号源地,这样就可以减小辐射(EMI),所以,滤波电容尽量靠近信号源。

网友:
电磁波被物体吸收,变成其他形式的能量,比如热等

网友:
5楼正解

网友:
有返回路径的,回到电源的供电 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