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ef

楼主(2012-11-24):
LEF文件有如下内容:
LAYER METAL1
TYPE ROUTING
AREA 0.27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是指这层的面积吗?
SPACING 0.36 RANGE 50  1000;            这是指50~1000um内 space是0.36吗?
PITCH 0.8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项是什么意思?
OFFSET 0.4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项是什么意思?
DIRECTION HORIZONTAL
CAPACITANCE CPERSQDIST 0.0005159   这项是什么意思?
RESISTANCE RPERSQ 0.053;                  这项是什么意思
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呀?不是很清楚。谢谢啦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看样子你给的是technology lef文件,“AREA 0.2704”应该是M1最小面积,“PITCH 0.800”布线器轨道的最小间距,“CAPACITANCE CPERSQDIST 0.0005159”平板电容,“RESISTANCE RPERSQ 0.053”互连层电阻,其他我就不太清楚了。

    追加几个问题:AntennaAreaRatio,AntennaDiffareaRation   AntennaSideAreaRation这几个代表什么概念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看看这个吧,解释的更清楚一些: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hp?tid=336193&highlight=lef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你的回答,
   AntennaAreaRatio应该指发生天线效应的面积比率。如果超过这个数的话,工具就会报出有天线效应发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