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 win8装不了Hspice2011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2-11-24):
在这里下载了Hspice2011,破解过程非常繁琐,但是总算完成了教程的操作,但是仿真过程非常短暂,原因很明显,根本没有仿真好,Edit LL后出现下图结果。不知道是没有破解成功呢还是win8系统对这个软件不兼容!求大神解释!

楼主:
这是仿真结果图

网友:
hspice無法找到檔案"./inv.cdl",請將你的inv_dc_tran.sp的第6行改成 .inc inv.cdl 試看看!

网友:
hspice软件或license没问题
是你inv_dc_tran.sp这个档案中所要include的inv.cdl的档案找不到
可能是路径写错
不然就试试看绝对路径

另外请教是抓哪一个帖子里的hspice2011和破解呢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