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StarRCXT的问题

楼主(2012-11-24):
想问下给个大侠,starrxt使用到的map文件和做icc的时候输入set tlu+对应的map文件是一个吗?? 如果不是这个map文件应该可以由什么文件生成呢???非常感谢给位大侠!!还有个问题,就是输出的GDS文件时候 也需要个map文件,这个和上面的两个一样吗,这个又是由什么文件转话可以得到,最好能讲解一下这几个map文件的来源???小弟在此拜谢各位大侠!!!

网友:
star.map 是nxtgrd和icc/astro之间的对应
gds.map是gds(mask layer id)跟icc/astro之间的对应

网友(2013-01-21):
回复 网友A:

   你好,DEF LEF流程的star.map如何写呢?能提供个简单的格式么?假设tech lef中有metal1 itf中有对应一个ME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