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MOS传输门寄生电容怎么分析

楼主(2012-11-24):
在开关设计过程中,发现时钟上升沿与下降沿驱动不同的传输门陡峭程度不同,怎么解释这个现象。怎样做传输门的尺寸。

网友:
是不是和N管和P管的尺寸有关,驱动能力不同,一个快一个慢吧

网友:
不同尺寸不同的寄生电容

楼主:
传输门的电阻也与尺寸有关,这二者怎么权衡

网友:
电阻越小 电容越大!
仿真看延时

网友(2013-09-01):
涨见识了

网友:
在上升和下降沿时传输门的导通电容应该都是一样的吧,问题在于上升到下降沿和下降到上升沿过程中mos管的等效电阻变化曲线不一样。个人理解,呵呵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