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前端设计求教

楼主(2012-11-24):
小弟碰到一个小问题,请各位指教一下:一个由低电平转化为持续高电平的信号a;
由于a是个持续的高电平,我想由a只输出一个时钟(clk)脉冲宽信号b;
请问该如何进行设计编程呢?请各位指导一下,谢谢.

网友:
reg flag;
reg b;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 begin
if(!rst_n) begin
  b<=1'b0;
  flag<=1'b1;
  end
else if(flag==1‘b1 && a ==1'b1)
       begin
       b<=1'b1;
       flag<=1'b0;
       end
else b<=1'b0;
end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多谢大侠指点了,,我知道了

网友:
电平检测电路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求电路结构图.......

网友:
reg a_dly;
wire b;
always 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) begin
if(!rst_n) begin
  a_dly<=1'b0;
  end
else
  a_dly<=a;
end
wire b = a &  !a_dly;

网友:
自己综合一下就有了,太懒惰了。

网友:
号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