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C vco里面的Rp怎么确定

楼主(2012-11-24):
LC vco里面的Rp怎么确定

网友:
跟具体电感、电容寄生电阻及Q值相关   一般来说,频率不是特别高的话,可以直接仿真电感的等效并联电阻(近似等于Rp),在Cadence调用相应电感仿SP,点Y11,查看实部,出来的就是1/Rp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呀,很感谢!!我想问下电容的寄生电阻不考虑么?频率不是很高能说下频率范围么?谢谢,我是小白刚接触

网友:
在Cadence调用相应电感仿SP,点Y11,查看实部,出来的就是1/Rp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是那么仿得但是感觉得到的Rp不对呀

网友(2013-01-29):
回复 网友A:

   如果是10G的话怎么看Rp啊?求指教~

网友(2014-04-14):
回复 网友A:

您好,这是我用cadence仿真的电感的S参数,感觉不对啊。在2.4G的时候是-287.7011m

网友(2016-10-09):
谢谢,学习啦,Y11的实部是1/R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