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版图 MOS 管 dummy

楼主(2012-11-24):
电路设计中,gnd,加上这些元件,这些元件并不工作,对电路无影响,为什么要加这些。

网友:
晕,这个应该是ESD 用的吧

网友:
因为版图中假如dummy器件保证各器件在工艺步骤中(主要是湿法刻蚀)环境一致,得到更好的匹配性

网友:
电阻,电容匹配?

楼主:
上图中 MOS管 所有端子都连接到GND,管子不工作,那么管子宽长比怎么设置呢

网友:
学习一下,不会错的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,哈哈

网友(2013-01-05):
是匹配其他的?

网友:
为了和周边器件匹配,主要是工艺刻蚀中,让匹配器件的偏移尽可能小

网友(2013-06-05):
了和周边器件匹配,主要是工艺刻蚀中,让匹配器件的偏移尽可能小

网友(2013-08-17):
正在学习中,同进步!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应该还好吧
    应该

网友:
这事设计没问题

网友(2014-09-12):
看种类,应该是备用进行tri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