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反向bandgap遇到了一种未知器件,特来请教,谢谢!(内图请进)

楼主(2012-11-24):
第一张图片是poly层的照片,标出了普通NMOS PMOS和未知器件,在衬底上可以看出三种器件的不同。

过往的经验是P掺杂接近褐色,N掺杂接近白色,

未知的器件有点像NMOS,但是沟道区的颜色比起普通NMOS显白色,请问可能是什么器件啊?谢谢!

网友:
这个可一个根据电链接关系去判断吧,或者根据电路结构吧

网友:
應該是depletion NMOS,其Vth是負值!

楼主:
Cap???

应该不是,栅极是和漏极接在一起的

这个可一个根据电链接关系去判断吧,或者根据电路结构吧

电路未提出来,没搞明白这种器件,所以感到迷惑

从你提取出来的电路上看,未知器件的栅接的是什么电位?

栅极的接法如下图所示,都是接地的,通过未知器件产生一个电流,这个电流留过其它电路产生基准,
看起来原理有点像利用漏电流,如果用的是DB的反向二极管电流,如果叠三个管子,
电流就会从最上面的那个未知管子的漏极流向衬底了,而不是流过三个管子

耗尽型NMOS管

應該是depletion NMOS,其Vth是負值!

多谢大大们指点!

网友:
沒錯就是depletion NMOS,充當Current source用!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,呵呵

网友:
反向的是日本人的芯片?他们好这口

网友:
恩,应该是耗尽型NMOS

网友(2014-01-03):
耗尽型NMOS作启动电路 做bandgap可以提高性能 但很多工艺没有这个器件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这会不会就是NMOSCAP啊?NMOSCAP就是P阱做下极板,上面是poly做上极板的,其做下极板的P阱掺杂的可以与PMOS管接VDD的阱浓度有不一样吧?所以颜色会有一定差别。不一定哈。听听各位是怎么看的,最近刚刚把一个NMOSCAP当成MOSFET电容提取,结果吃了大亏。

楼主:
已经确定了是N型耗尽管了。NMOSCAP当成MOSFET电容提取,你的意思是MOS电容只能工作在积累区,如果工作在反型区电容就会变得很小是吧?

网友:
这很像Richtek用TSMC做的电源芯片。多了一层Dep注入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是的。我的这个问题非常要命。因为用在失调消除电路中,所以D、S端经常处于中间电平,那么VGS经常会小于阈值电压,因此电容不仅大大减小,而且线性度极差,基本不能保证功能了。浪费了我好长时间,跟大家交流一下。希望大家不是我的问题,我这个问题是最近才发现。找了好久啊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说错了。不是的。经常工作在截止 区,那电容值会很小,线性度会很差。如果工作在饱和区的话。线性度还是可以的。跟NMOSCAP差不多。

网友(2014-03-24):
當Current source用!

网友:
根据电路结构

网友:
直接用VGS=0的depletion NMOS做current source可以省掉很多的bias current generator,不好的就是会增加一层mask。

网友(2017-07-18):
提供反向服务,北京方华佳瑞科技有限公司,13161519588

网友:
耗尽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