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S管小信号电阻

楼主(2012-11-24):
这是电路中的尾电流管,在不同Vds 下gds分别为 347.8和249.3n  在饱和去Id一定的情况下 小信号电阻ro大概是个恒定的值,可是这里两者阻值相差1M多, 请问这是半导体中什么效应引起的 ( Vds越大 ro越小(饱和区Id近似不变的时候),我可以这么理解吗?)

网友:
不应该是这样的吧,gds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。单位看错了?

网友:
沟道调制效应,使Id与Vds相关,导致,gds不稳定,理想情况下,gds=0,ro无穷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也认为是这种效应,可是图上尾电流管在两个不同VDS下 Ids基本上没有变化啊,可是gds变化很大, 和速度饱和什么的有关系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没有看错单位,这个小信号电阻ro大概3~4M欧姆  我不明白的是Ids基本不变的情况下 ro变化这么大。

网友:
Vds电压与饱和区沟道pinch off长度非线性引起的。

网友:
Vds越大,实际上得到的pinch off长度越小,因此对饱和区电流影响越小。
看看施加反向电压的二极管电压与势垒区宽度的公式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簡而言之channel-length modulation,就是Vds增加造成pinch-off點變動深入channel,其結果就是
有效通道(effect channel length)變短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谢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不对的,你说的就是沟道调制效应,随着vds增加,有效沟道不仅会减小,其减小速率也会减小,导致的的是ro增加,而不是他说的ro减小。

    这是VDS过大导致漏极导致势垒下降,沟道电流增加导致ro减小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不对的,你说的就是沟道调制效应,随着vds增加,有效沟道不仅会减小,其减小速率也会减小,导致的的是ro增加,而不是他说的ro减小。

    这是VDS过大导致漏极导致势垒下降,沟道电流增加导致ro减小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 不对的,ls说的就是沟道调制效应,随着vds增加,有效沟道不仅会减小,其减小速率也会减小,导致的的是ro增加,而不是他说的ro减小。

    这是VDS过大导致漏极导致势垒下降,沟道电流增加导致ro减小。再大一点还有漏到衬底电流,更加减小ro。

    速度饱和是VDS大到夹断沟道之后,ID不再随VGS呈现2次方而是线性关系,是gm的变化,和ro无关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    非常感谢,明白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    拉扎维16章有这个介绍,看书还是不够细致,感谢指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