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S AC仿真问题

楼主(2012-11-24):
现在正用CMOS设计模拟乘法器时,时域调制是对的,但是在进行AC仿真时,幅频特性很乱,这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:
上图。DC偏置对么

楼主:
谢谢您的回答,首先我用的MOs的参数也就是长宽比跟文献中的不一样,其次我下载的ADS库不知道是什么参数,所以也不知道我的电路是否工作在饱和区内,这种情况改怎么办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如果tran是正常的,说明在某些条件下是正常工作的。建议用你仿真ac的电路设置进行dc仿真,看看电路各个节点是不是正常。ac出问题多半是你仿真电路搭的不对,dc偏置错了。最好给张图,不然也就只能猜是这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