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 16.6在xp下无法破解?

楼主(2012-11-24):
someone shared this link.

http://kuai.xunlei.com/d/KXMEBYFCOGOP

baidu:

http://pan.baidu.com/share/link?shareid=115661&uk=422137452        Base_SPB16.60.000_wint_1of5.zip
http://pan.baidu.com/share/link?shareid=115653&uk=422137452        Base_SPB16.60.000_wint_2of5.zip
http://pan.baidu.com/share/link?shareid=115655&uk=422137452        Base_SPB16.60.000_wint_3of5.zip
http://pan.baidu.com/share/link?shareid=115656&uk=422137452        Base_SPB16.60.000_wint_4of5.zip
http://pan.baidu.com/share/link?shareid=115659&uk=422137452        Base_SPB16.60.000_wint_5of5.zip

crack for 16.5 can be used and remember to change the 16.5 to be 16.6 in license file.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上面的地址似乎不能使用。

本人使用下面地址
http://pan.baidu.com/share/link?shareid=104088&uk=3137829055#dir/path=%2FCadence%20Allegro
非常快,1M Byte的下载速度;但是第2个文件解压缩报错。
所以选择了下面网址的第2个:
http://kuai.xunlei.com/d/RCCUEIWXUUNY

全部下载后,下载了破解文件,从本网站下载额。
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hp?tid=360922&highlight=cadence%2B16.6

破解过程严格按照下面,系统版本:XP professional SP3

具体的步骤:
1、安装licensemanager,问license时,单击cancel,然后finish.
2、接下来安装cadence的product,即第二项,直到结束.

3、在任务管理器中确认一下是否有这两个进程,有就结束掉,即cdsNameServer.exe和cdsMsgServer.exe,没有就算了.(电脑开机没运行过Cadence软件就不用执行这一步).
4.把安装目录下的SPB_16.6/tools/pspice目录下的orsimsetup.dll剪切出来找个地方先放着不理(然后破解完毕再拷进原处,如果不用仿真,可以删之)。
5、把破解文件夹crack中LicenseManager文件夹下的pubkey、pubkey.exe和lLicenseManagerPubkey.bat放到Cadence\LicenseManager目录下并运行lLicenseManagerPubkey.bat
(如果是WIN764位操作系统请把cdslmd.exe文件复制到Cadence\LicenseManager目录下覆盖原文件。其他操作系统不用,直接下一步)
6、把破解文件夹crack里crack\SPB_16.6\tools的pubkey、pubkey.exe和Tools.bat放到Cadence\SPB_16.6\tools目录下并运行Tools.bat (注意看一下DOS窗口会不会一闪而过,如果运行差不多一分钟就说明破解成功)
7、打开破解文件夹crack里LicGen文件夹,然后双击licgen.bat生成新的license.lic,习惯上把这license文件拷到桌面上放着.
8.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,点开再点开License Manager,运行License  servers configuration Unilily,弹出的对话框中点browes...指向第7步拷贝到桌面上的license.lic,打开 它(open)再点下一步(next),将Host Name项中主机名改成你的电脑系统里的主机名(完整的计算机名称),然后点下一步按界面提示直到完成第7步.
9.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(windows7下),点开再点开,运行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nility,填入5280@(你的主机名),点下一步(next),最后点finish,完成这第8步.
10.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(windows7下),点开再点开,运行Lm Tools,点Config Services项,Path to the license file项中,点Browes指向c:\cadence\License Manager\license.dat(如果看不见icense.dat,请在类型中下拉选择DAT类型),打开它 (open)再点Save Service.然后启动一下服务。到此,破解完成.
11、如果以上步骤都完成了,打开软件提示找不到证书,请打开环境变量,用户变量中看看 CDS_LIC_FILE 变量值是否为 5280@(你的主机名),如果没 CDS_LIC_FILE变量名,请添加一个变量。变量名为CDS_LIC_FILE 变量值为 5280@(你的主机名)

12. 64位操作系统,软件破解完请把cdslmd.exe文件复制到Cadence\LicenseManager目录下覆盖原文件。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测试结果:

除了allegro,其他似乎都能够实用
allegro打开后就这样:

郁闷极了!求高手指导!!!

楼主:
不知道为什么,请高手指点啊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把生成的license.lic中的主机名也要修改过来。
然后,启动lmtools,把license指向license.lic,不是默认的license.bat。

楼主(2012-12-31):
换了台计算机,好了。
可能是计算机xp版本问题。

网友:
弄好啦?
恭喜哦

网友(2013-05-21):
我的WIN7 64位破解不成功。郁闷

网友(2013-07-17):
我的装完  cpu 占用率 80%多。。。。快不行了 系统

网友:
有没有集成的Sigrity软件?

网友:
我想问一下,我安装了16.6,也按照步骤破解了,但是pspice ad不能用啊?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Try Try!

网友(2014-01-08):
我的现象更奇怪,每次重启后都需要重新指定lisense,不知是何故,另一台电脑正常。

网友(2014-09-29):
我也遇到了同样 的问题,但我的更惨

问题

问题

网友(2017-06-08)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文您有ALLEGRO的安装文件吗,能下载的链接也可以,包括安装方法,我的是XP操作系统,想安装自己的私人电脑上面用,或者是存放的网盘也可以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