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求关于时钟树的相关资料

楼主(2012-11-24):
哪位大侠能告诉一下我什么是时钟树啊?时钟树是做什么的?我是位初学者,还有怎么做时钟树分析啊?我用的是encounter工具!
并希望有好心人能给我一些这方面的资料,谢谢!

网友(2013-02-26):
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时钟树吧。
想象一下,有4个bit的移位寄存器。也就是4个DFF都连在一个时钟clk上。
理想的情况下,当一个时钟的上升沿来到时,会在同一个时刻出现在4个DFF的时钟端。
但是实际的情况是,有每个DFF的时钟端到时钟源的走线是不同的,所以时钟的上升沿在各个DFF出现的时间是不同的。这种不同DFF之间时钟沿的差被称之为clock_skew.
当clock_skew很大时,会导致很难满足setup/hold timing.
做时钟树就是通过插入buffer的方法,使得时钟源到各个DFF的时钟端的时间都差不多,把clock_skew控制在较小的范围。
时钟树象一个树状结构,树根是时钟源,树叶是每个DFF的时钟端。从树根到每个树叶的时间都差不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