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积分器的积分速度这么慢???

楼主(2012-11-24):
各位晚上好。
我做了一个2阶的sigma-delta ADC,是dt的,用开关电容实现的。在spectre上跑了,但是积分的速度特别慢,是不是我的运放有问题啊?我用的运放是用verilog-a自己写的,在ct的一阶的调制器里没问题,不知道能不能用到这个dt的里面。那在analoglib里面有没有差分输出的运放啊?没找到啊···

多谢各位了

网友:
建議你先使用matlab建立模型,查核noise transfer function及signal transfer function是否正確,然後將正確
的係數以SC實現,比較可事半功倍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