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[Cadence]新手请教怎样在cadence中观察电流?

楼主(2012-11-25):
弱弱的请教怎样在cadence中观察电流?在ADE中选择outputs->to be plotted,在schematic中选择的导线观察的都是电压,如果想观察流过这跟导线的电流应该怎样观察?

多谢!

网友A:
点击terminal,就是连在导线上的器件的一端。
或者在output->saveall->current的几个选项中选all(默认是没选的),这样就不用把它添加到output中了,spectre会把电压和电流信号都保存的

网友:
串联0V电压源 点击任意一端 就是楼上说的那样   或者用iprobe,一样的

楼主:
明白了,谢谢楼上各位。点击点观察到的是电流,点击线观察到的是电压,对吧?

网友(2013-02-17):
yes, you are right.

网友(2016-05-30):
回复 楼主:

   线是电压,点是电流

网友(2016-07-20):
但是要是特殊的管子的电流好像不可以保存!

网友(2017-04-08):
长知识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你好,我不明白的是怎么去点节点和线?在DC分析中吗还是....?有点不明白,可以讲一下吗,谢谢!

网友(2022-01-07):
引用 网友A:
点击terminal,就是连在导线上的器件的一端。
或者在output->saveall->current的几个选项中选all(默认是没 ...

thank uuuuuuuu~

网友(2024-08-12):
引用 网友A:
点击terminal,就是连在导线上的器件的一端。
或者在output->saveall->current的几个选项中选all(默认是没 ...

稳 哥

网友(2024-12-05):
可以在ADE XL的界面,在output窗口添加电流节点,这样就会保存电流仿真数据,后面在使用打电压的方式点击电流节点画出电流波形

网友(2025-08-03):
我一般是点击元器件

网友(2025-10-09):
这就是AI替代不了人类的原因,问了好久chatgpt和DeepSeek,真的是浪费了好久的时间。。。感谢回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