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活动] 每日一题1125

楼主(2012-11-25):
1、
how many boolean expression can be made from 3 inputs?
给三个输入变量,可以写出多少种不同的逻辑表达式?
2、
How to calculate maximum operating frequency?
如何计算出设计的最高频率?

3、
C语言同意一些令人震惊的结构,下面的结构是合法的吗,如果是它做些什么?
int a = 5, b = 7, c;
c = a+++b;

欢迎积极讨论,答案稍后揭晓,参与者有信元相送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、
2^(2^3)=256
2、
去掉SDC中多余的(过紧的)设定,report_timing后得到slack,最大的延迟 = 时钟周期 - slack,最高频率就是最大的延迟的倒数
其中set_max_delay报出的slack不能计算在内
3、
这个问题将做为这个测验的一个愉快的结尾。不管你相不相信,上面的例子是完全合乎语法的。问题是编译器如何处理它?水平不高的编译作者实际上会争论这个问题,根据最处理原则,编译器应当能处理尽可能所有合法的用法。因此,上面的代码被处理成:
c = a++ + b;
因此, 这段代码持行后a = 6, b = 7, c = 12。

网友:
第一题没看懂
第二个是关于timing的
第三个俺从来没有搞清楚过,自己编程也不这么用。纯粹学习或者语言专家可以解答一下。。。

网友:
1题:8
2题:由寄存器间的最短路径定

网友:
第三个应该是13,好像是从右向左的顺序

网友:
第3题执行完两句话后的值分别为:a=6, b=7, c=12
前两题不太知道

网友:
谈谈对第三题的看法:个人觉得可以在课堂学习语法是研究研究,实际不要用,害人害己!

网友:
A2: 最大频率主要取决于design中的critical path(即最长路径延迟),critical path越长,频率就越低

网友:
第三题答案应该是12,这个属于运算符优先级的问题,++的优先级比+高,所以应该理解为(a++)+b,优先算a++,但是a++必须先等到遇到分号才会计算,所以该语句执行后,c=12,a=6.

网友:
第三题13

网友:
第三题的确是12

网友:
1、不是特别理解题意。8个?
2、critical path的delay(包括了delay+FF的transition time+clock uncertainty)就是至少需要的时钟周期啊。
3、我觉得理解成c=(a++)+b和c=a+(++b)都可以啊……不懂

网友:
1. 第一题是64个吧,每个数字可以有 &&(X)、&&(!X)、||(X)、||(!X)四种,一共有4*4*4=64种
2. 时钟频率跟建立保持时间有关啊,最小周期=max(建立时间+保持时间)
3. 执行完c=12,a=6;++的优先级高于+所以先做++,++是先把a的值赋予表达式,然后再做++,所以表达式值仍然是5

网友:
顶啊我要升级

网友:
第一题:3输入,共有8个状态,每个状态都可以出现在表达式,同样也可以不出现在表达式里边,所以有2的8次方个布尔表达式64

第二题: 单周期的最长路径,critical path的cell delay+ net delay和的倒数

第三题 :12

网友:
第一题,假设变量分别为a、b、c,逻辑功能分与、或、非,参与运算的变量可以有a或!a、b或!b、c或!c共计2*2*2=8种,. 两个变量之间运算符可以为与、或两种,则是2^2=4,则可能的逻辑表达式为8*4=32

网友:
回复 19# trista1129 你算错了 考虑不全啊

网友:
1.感觉是组合的题目啊,应该是2*2*2*2*2=32种吧,第一个2代表第一个变量可以是A也可以是~A,第二个2代表可以是与、或,第三个代表第二个变量...;
2.和组合逻辑的延迟以及触发器的建立时间及其传输延迟有关;
3.可以理解为c=(a++)+b么,答案是12吧;

网友:
第一题:任意3输入,8输出

第二题:no idea

第三题 :12

网友:
1.不懂啊
2.看关键路径的延时
3.C中好像是按照最长的运算符进行结合  因此应该是(a++) + b  所以是12

网友:
1:8
2:寄存器间的最短路径定决定
3:12
编译器从左向右结合

网友:
1、8
2、由寄存器间的最长路径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