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后端进阶学习之QRC——版主大人,后端前辈还望过来看看~

楼主(2012-11-25):
最近开始进阶到深入学习阶段,开始从流程到DFM学习了,这时候发现以前只是单纯考虑时序收敛已经完全不够了,所以开始去考虑一些实际生产制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,最近小弟实习公司在做.13和.18的项目,因为涉及Tapout所以甚是小心,对于QRC这个新词也是从贵论坛查看和了解到的,所以想询问一下对于QRC相关进一步的知识,工具是encounter,想问问,这个流程需要的工艺文件和自己需要去编写的文件是什么是哪些,有没有一个比较常规的流程?具体还需要考虑什么问题?这些还望大大们多多指教丫~~~谢谢啦~~~

网友:
QRC是提取引擎,提取工艺文件是工艺厂给的,提取的脚本是自己编写的。提取中主要考虑就是精度与网表大小之间的折中问题。.13和.18就是很成熟的工艺了,可能寄生影响并不严重。

网友:
qrc 是cadence extraction tools,其实encounter extractRC, rcOut出来的spef也不差的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很感谢前辈指点,现在工艺商能提供的只有ict文件和tech文件,没有tch文件,然后对于layermap文件我在论坛你看到有前辈是通过自己编写来实现的,但是这个layermap文件的格式或者写法自己还没有接触过,所以还望前辈请教一下,然后就是这个QRC提取,看到最近cadence公司有推出一款专门的软件,所以让有些前辈误会了,我想再说明一下,这个QRC是Encounter中内嵌的小工具,主要也是用作提取的,还希望前辈能给出一个普遍的指令,保证QRC能成功提取~再次表示谢意~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版主的指点,以前都是跑提取RC就行了,可是现在因为是做高速,又是.13所以想借此机会跑跑QRC,所以想看看版主能指点一下具体如何实现QRC提取吗?现在只知道提取需要tch文件和layermap文件不知道具体还需要什么文件,具体的一个运行指令是什么?再次感谢~~因为刚刚进阶所以还有很多不懂得,如果问得弱智还望谅解~~~~

楼主:
不要沉了啊~~~还没解决呢~~~~

楼主:
不准沉~~~~顶起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你好,layermap文件需要根据foundary的tf文件做修改的

请教一个问题:

1.encounter中内嵌的QRC软件,需要导入的文件是什么格式的?是.tch的么?foundary还给了个.ict文件请问有什么用呢?
另外,为何tch文件会有三个corner的对应的文件信息,分别为ss ff tt?

2.如果在importDesign的时候没有指定rc相关的文件如Cap Table和tch,那么encounter是如何计算互联线延时的信息,进而做optDesign的时序违例修正等?

网友(2012-12-25):
楼主,您的ID和QRC很不相称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还望版主细说,没懂你的意思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 1.QRC需要tch文件和layermap文件,ict是foundry提供的在encounter做captable文件的,关于tch文件我这边foundry没有提供,只有tech文件具体不清楚你问的最后一个小问,不过应该是那三种工艺角;
    2.在导入的时候没有添加,encounter是不会报任何错误的,这时候的延迟计算就是基于线负载模型来计算的,就没有考虑电容负载模型,所以会导致做PT的时候会有差异,最好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导入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1.如果不导入Cap table和qrc的文件,那么是否需要在encounter中设置和dc时候一样的wire_load_model和mode?

2.如果导入了Cap Table,没有qrc,那么是否需要在encounter中将“自动选定wire load model”的设置关闭或者不需要特别设置(保持默认是打开的设置)

网友(2013-02-04):
    qrc是Cadence的tool,你的ID是Synopsys,CS两家是竞争的同行。

网友(2014-03-19):
。。。貌似没有解决啊,来找答案的

网友:
你们是怎么应聘到后端的啊,难道必须是硕士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   我本科,还是小本科

网友:
要看些甚么书,可以自学啊,我同学搞这个,经常在我面前显摆。

楼主(2014-11-21):
自顶!重归论坛,有问题私信我!

网友(2015-07-24):
刚入后端,什么都不懂,虚心学习!

网友(2016-08-12):
前辈们好,请问在QRC之后,想看各个点的寄生情况,要怎么看啊?之前一直用calibre的PEX,它在提参后会有个表格,QRC会有类似的表格么?我查找类似的网标也没有找到,只有QRC生成的av_extracted文件,但是这个文件打开后也并没有一个统计后的结果。求教~

网友(2024-07-31):
想学习 QRC,但是没找到合适的教程呜呜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