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] MSP430 需配合何种晶振工作?

楼主(2012-11-25):
请教MSP430 需配合何种晶振工作?

楼主:
被用于MSP430 的32.768KHz 的晶振应具有如下重要的规格:

负载电容(在数据手册中有明确说明)

注:有效负载电容

晶振制造商通常在晶振的数据手册中明确指出晶振的有效负载电容。电容应串行地连接在XIN 和XOUT 的引脚上,这样,有效负载电容应是:

C(eff) = {C(XIN)   C(XOUT)}/{C(XIN) + C(XOUT)}

因此,晶振的数据手册中所指出的12pF 的有效负载电容即在每个XIN 和XOUT引脚上都需要有22pF 电容(2 * 12pF=24pF=22pF+2pF 寄生电容)。MSP430x1xx 和MSP430x3xx 系列为32KHz 的晶振提供了~12pF 的固定的集成

负载电容,这样一来,就支持那些需要6pF 有效负载电容的晶振,而不需要额外的外部负载电容。不提供高频XTAL 振荡器的内置负载电容。

MSP430x4xx 系列为LFXT1 振荡器的低频模式和高频模式提供了可软件选择的

集成负载电容。在器件的数据手册中提供了这些可选择的电容值。XT2 振荡器没有内

置负载电容。

ESR为了保证振荡器的稳定操作,MSP430x1xx 和MSP430x3xx 系列需要ESR<

50kOhm 的32KHz 的晶振。MSP430x4xx 系列的低功耗振荡器需要ESR < 100kOhm

的32KHz 的晶振。对于高频晶振,ESR 的建议值为<= 40Ohms@8MHz。

ESR 值比建议的最大值小得越多,振荡器的启动和稳定性就越好。

设计考虑:

在晶振、外部电容(如果用到的话)和MSP430 之间的信号线应尽量越短越好。极低的电流会流入MSP430 的晶振,因此,长信号线将使它对EMC、ESD 和交调失真变得敏感。长信号线还会增加振荡器的寄生电容。如果将MSP430 安置在插座上:请注意这会增加振荡器的寄生电容。尽量保持其他的时钟线和常变换的信号线远离晶振,越远越好。

通过地线来保护晶振的走线。

晶振接地。

当 VCC<2.5V,MSP430x1xx 的LFXT1 振荡器(LF 模式时)需从XOUT 对VSS之间连接一个5.1Mohm 的电阻。详情请参阅数据手册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看你的系统需要把,一般情况下普通晶振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13-03-21):
有的MSP430 IC , 內建 DCO 也可以透過設定來產生 Clock 訊號不必外加 晶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