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erl中使用Getopt::Long模块来接收用户命令行参数问题

楼主(2012-11-25):
各位大侠,麻烦问个问题是关于在Perl中使用Getopt:ong模块来接收用户命令行参数。从http://www.php-oa.com/2009/04/04/perl_getopt-long.html中有这么一段解释
针对程序段:
#!/usr/bin/perl
use strict;
use Getopt:ong;
use Smart::Comments;

my @libs    = ();
my %flags   = ();
my ( $verbose, $all, $more, $diam, $debug, $test, $step);

GetOptions(
        'verbose+'  => \$verbose,
        'more!'     => \$more,
        'debug:i'   => \$debug,
        'lib=s'     => \@libs,
        'flag=s'    => \%flags,
        'test|t'    => \$test,
        'all|everything|universe' => $all,
);

### $verbose
### $more
### $debug
### $test
### @libs;
### %flags
‘more!’        接有 ! 的选项不接收变量(也就是讲后面不需要加参数 –more 来使用就行了),只要命令行中出现了这个参数,就会默认是 1 ,是用来设置打开和关掉一个功能的>.可以在参数前加 no 变成负的例如-nomore.

麻烦问下,这里默认值1,我们是怎么知道的?如果我提前设置$GetOptions{more}=0,那是不是意味着他的默认值为0?
盼望各位给力大哥的回复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