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利用QCELL创建的Guarding 怎么使用啊!

楼主(2012-11-25):
各位高手,利用QCELL创建的Guarding 怎么使用啊!
我用QCELL创建的mos管好像是一个cell ,我直接调用就可以。但是利用QCELL创建的Guarding 的cell我找不到,那我怎么调用呢!是不是利用QCELL创建的Guarding 是什么.il的文件格式啊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你在图形下创建的QCELL,你把它编译到哪了,就去哪里找就行了。

网友:
Create菜单下有个Guard ring的命令,要在turbo或者XL模式下才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