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congestion不优化的后果?

楼主(2012-11-25):
后端设计中如果congestion比较大,不优化会产生什么后果呢?

网友:
在trail route之后存在拥塞,这是一个警告,告诉你设计可能存在route上的问题。但是,这种问题并不会让你无法将设计继续下去。在nanoRoute之后,也就是global detail route之后,工具将尽全力布通所有的path,并消除DRV vio。所以,很简单地想象一下,当一条path没有足够的预留空间走最短的路径,那么在必须route通的前提下,这条path将不得不去选择较远较坎坷的路径进行route。那么,当这种path数量较大时,要route通这些线将不得不选择更加遥远而复杂的路径。 因此,当设计在route stage之前存在拥塞的话,将会有下列影响:
1. 更长的wire length,更多的driving cell
2. 更大的power, 更恶劣的timing
3. 更长时间的runtime,更多的DRV vio
4. 更多潜在的DRC等

因此,综上所述,拥塞可以在早期预测出chip design的一些问题,所以拥塞问题是需要极力避免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非常感谢版主的耐心答复!
    关于您提到的driving cell,还想请教一下:
    driving cell指的是buffer/inverter么?通常说upsize/downsize是改变了什么参数呢?会对wire的timing或者其它什么因素有什么影响呢?
    期待您的再次答复,谢谢!

网友:
driving cell是inverter,buffer,clock gate,clock logic的总称。 Downsize和upsize顾名思义就是放大和缩小cell的尺寸,与此同时伴随着驱动能力的变化。你可以通过观察lib中不同尺寸的buffer来找寻这些cell性能的区别。这些都是基础知识,任何一本集成电路设计基础教材都有讲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