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bandgap reference的设计问题

楼主(2012-11-26):
请问在banggap voltage reference设计时使用supply-independent biasing,使用长沟道的mos管比使用cascode结构有什么优势呢?比如不用长沟道,用0.13u的mos管cascode结构,和用长沟道1u,但是不用cascode结构,哪种好一些?
多谢

网友:
这个主要还是比较输出阻抗;

如果head room够,就用cascode,否则长沟道;

ps:cascode也可以用长沟道管。

网友:
长沟道的mos管和cascode结构都是为了减小沟道长度效应

如果head room足够的话,可以cascode+长沟道管

网友:
cascode可以减小system offset,如果w相同,长沟道也可减小沟道调制作用,而且vth mismatch会小些

网友:
大家都回答真专业,菜鸟真心羡慕啊 ,慢慢积累

楼主:
谢谢大家,我的vdd只有1.3v,还是不用cascode结构。

网友:
如果电压时1.5v的时候能不能用cascode结构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