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皮尔斯振荡电路

楼主(2012-11-26):
最近在使用一个皮尔斯振荡电路来产生时钟信号,仿真还是可以的,但实际测试的时候就成了类似正弦或者三角波了,哪位有没有遇到相似的情况?电路如图所示:
在线等。。。
这个就是仿真波形。
反相器的输入端确实是类似于正弦波的。

网友:
不明白楼主的意思?你这个振荡电路输出能出方波?好像差一级输出吧..

网友:
对啊,右边这两个二极管能将正弦波整成方波?仿真可以看到方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啊?那两个diode是做PAD 的ESD保护的啊.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但是multiism仿真波形确实是方波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却实有看到。。。如图

网友:
楼主你测试点是哪里啊?晶振脚还是74输出脚。
晶振脚见到是正弦波才是好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晶振脚不是方波,是类似的正弦波。

网友(2013-05-30):
你输出接一个带负载能力强点的buffer大概就测到方波了。另外求助下:我仿的是一个16MHz的晶振,等效参数是:电感10mh,串联电阻50,串联电容9.85f,静态电容5p,外接电容15p,现在可以起振,不过频率在稳定后最大为16.086M,最小16.026M,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偏差。

网友(2016-05-10):
74HC04不可用这么高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