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里如何编写理想DAC的veriloga代码

楼主(2012-11-26):
最近在设计ADC,为实时观察输出数字和输入模拟电平,参考ahdl库里的模型自己动手写了个12bit的理想dac,发现输出电平随时间不是离散变化的,下降沿时能跟随数字输入信号迅速下降,但是上升时是缓慢上升,如下图所示:

我写的veriloga代码如下,请高手分析哪里出了问题,谢谢!!

`include "constants.vams"

`include "disciplines.vams"

module dac_12bit_diff_ideal (vd11, vd10, vd9, vd8, vd7, vd6, vd5, vd4, vd3, vd2, vd1, vd0, vout1, vout2);

electrical vd11, vd10, vd9, vd8, vd7, vd6, vd5, vd4, vd3, vd2, vd1, vd0, vout1, vout2;

parameter real vref  = 1 from [0:inf);

parameter real trise = 0.0;

parameter real tfall = 10.0e-12;

parameter real tdel  = 10.0e-12;

parameter real vtrans  = 2.5;

    analog begin

                out_scaled = 0;

                out_scaled = out_scaled + ((V(vd11) > vtrans) ? 2048 : 0);

             省略……

                V(vout1) <+ transition( vref*(2.5+(out_scaled-2048)/2048), tdel, trise, tfall );

                V(vout2) <+ transition( vref*(2.5-(out_scaled-2048)/2048), tdel, trise, tfall );

    end

endmodule

网友:
EXAMPLES FIND DA

module ideal_dac(in,out);
input [0:dac_size-1] in;
output out;
voltage in,out;
parameter real dac_size = 2 from (1:inf);
parameter vth = 2.5;
parameter real trise = 0 from [0:inf);
parameter real tfall = 0 from [0:inf);

real code;
integer pow2 [0:dac_size];

analog
begin
   @(initial_step)
     for (i=0;i<=dac_size;i=i+1) pow2[i] = pow(2,i);

   code = 0;
   for (i=0;i<dac_size;i=i+1)
     code = code + (V(in[i]) > vth) ? pow2[i] : 0;
   V(out) <+ transition(code/pow2[dac_size],0,trise,tfall);
end
endmodule

网友:
parameter real vref  = 1 from [0:inf);
=> 這是要訂?

VREF 可調 full scale range 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语法我也不懂,另有一个sample是这么写的

网友(2013-06-10):
二楼的代码    for (i=0;i<=dac_size;i=i+1) pow2[i] = pow(2,i);这个最后pow(2,i)是什么?我看不懂
还有那个dac的话那个输入in不应该是二进制1和0的组合吗?为什么要设置成电路节点的形式呢?code = code + (V(in[i]) > vth) ? pow2[i] : 0;  这个in【i】应该不是1就是0,不会比vref大啊,我刚接触veriloga  求指导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pow(x,y)表示x的y次方

网友(2013-08-29):
EXAMPLE是报错的程序为什么呀?

网友C:
二楼的程序有人验证过吗?为什么总是报错那?

网友:
Verilog A is garbage, please use pure Verilog with real variable

网友(2013-09-30):
楼主写完veriloga生成symbol后如何设置的CDF?仿真的时候不报错:Unable to descend into any of the views defined in the view list, 'spectre cmos_sch cmos.sch schematic veriloga……么?
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我的VerilogA生成symbol之后就可以直接用,没有设计CDF,你的代码都通过了吗?
    如方便,把代码发给我帮你看看。

网友(2013-12-28):
回复 网友E:
楼主,你好,我最近也在学习verilog编写一个代码用来测试DAC的INL与DNL,
我想请教一下,怎么将verilog导入生成一个可以用来电路仿真symble,我用的是
IC5141 spectre;可以介绍一下你的方法吗?

网友(2015-10-07):
sorry ..

2F  example verilogA code have bug

网友(2018-11-14):
多谢了,正需要呢

网友(2020-04-05):
引用 网友C:
二楼的程序有人验证过吗?为什么总是报错那?

大佬,二楼这个程序你验证过是哪儿错了吗?可以指导下吗?最近第一次写adc要仿真SNDR的参数,所以要写个理想DAC,还不太会。求指导!

网友(2020-12-29):
兄弟,我最近也在学习dac的写法,能发一份你的代码给我吗,谢谢你

网友:
兄弟你好,能给我发完整的代码学习一下吗,谢谢

网友(2021-04-07):
请问楼主有用MATLAB写过理想的dac代码吗,我找的其中一部分说是data=0.5/1.8*(bit7/2+bit6/4+bit4/16+bit3/32+bit2/64+bit1/128+bit0/256)+0.85,这块8bit的理想DAC运算看不太懂,请问楼主知道吗?谢谢

网友(2023-08-17):
我想问下这个vtrans的设置,输入的值不应该是数字码吗,0或者1,为什么这个vtrans还设置成2.5呢,求解

网友F:
我发现问题在于trise不能设为零,想要上升突变就要设置成一个很小的值,trise和tfall设为0反而会让变化很慢。

网友(2023-09-22):
引用 网友F:
我发现问题在于trise不能设为零,想要上升突变就要设置成一个很小的值,trise和tfall设为0反而会让变化很慢 ...

哥们,一语道破,亲你一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