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布线问题

楼主(2012-11-26):
请问, 预布线之后,出现很多short的violation;
之后做cts之后,发现没有布线,是怎么回事呢?

楼主:
做CTS的时候报出说ckECO之前没有routed, 这是怎么回事啊?

网友:
这种问题请先找到你的debug目标。比如楼主说clock net没有route,那就去search一下CTS mode下有没有关于route的option,或者nanoRoute mode下有木有关于CTS的option。注意到这些option的default value是什么,在什么阶段开启有效。然后针对你想要的设计目标去修改你的scripts,再debug。
万能的user guide,要善用!

楼主:
确实是script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