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样查找到开发板上的以太网PHY地址(已解决)?

楼主(2012-11-26):
我现在做的一个项目需要用到以太网的传输,传输模式为RGMII,以前是在xilinx的开发板上调试的,开发板上的PHY芯片为88E1111,48位的地址是标明在开发板上的。但是现在要在我们自己做的板子上调试,PHY芯片同样是用的88E1111,但是却不知道这个PHY芯片的地址,datasheet上也没查找到(datasheet上面只有一个通过MDIO来得到PHY芯片的5位地址,但是我要查找的地址不是这个地址吧?),请问各位大神:必须要知道了这个48位的PHY地址才能实现以太网的通信么?有什么方法可以得到PHY芯片的地址呢?谢谢各位大神指点啊,不胜感激!!!!!

网友(2013-12-25):
回复 楼主:

   你好!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啊,我现在也调88E1111,不知道怎么弄呢,谢谢啊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是否,这个地址是无所谓的

网友(2016-05-12):
请问问题是怎么解决的,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急

网友(2017-07-06):
确定是PHY地址而不是MAC地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