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用modelsim进行后仿真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2-11-26):
在用modelsim进行后仿真的时候将生成的.vo文件.sdo文件都加到modelsim中,同时加了220model.valtera_mf.v,cycloneii_atoms.v,altera_primitives.v
进行仿真,编译可以通过但是仿真的时候出现错误Fatal:sdf files require altera primitive library 这是什么原因啊?是设置还是什么原因啊?请各位大侠指教啊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这些文件不是同时加入一起编译仿真的,你需要单独对这些文件编译产生一个仿真库,在仿真中调用应该就可以了,具体方法找找看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具体没找到方法啊,请推荐点资料,万分感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网上搜索modelsim如何添加altera仿真库即可,应该有很多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,问题已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