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

楼主(2012-11-26):
reg[5:0] a;
reg[5:0] b;
reg[6:0] c;

plan A:
always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ngreset)
   if(!ngreset)
      c <= 7'd0;
   else
      c <= a+b;

plan B:
always@(posedge clk or negedge ngreset)
   if(!ngreset)
      c <= 7'd0;
   else
      c <= {1'b0,a}+{1'b0,b};

以上两种写法,从规范的角度讲,哪种比较好啊?谢谢各位啦

楼主:
自己抢沙发,坐等高人解答

网友:
我来看看,我也不知道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是plan B

楼主:
我也觉得planB感觉上是好一点,但是planB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,因为我们之前用过相关的写法,也经历过流片

但是就是想知道从规范的角度上来讲,哪一种方式更优,不知道planA是否是一种好的写法

还有就是谢谢啦
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这个,估计得做实验了!

网友:
从规范的角度来讲 后者规范些。 从功能来说,如果你的两个数有符号位的话,后者规范,没有符号位的加法前者也没有错, 工具会自动处理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不用做实验,无符号加法都是ok的,已经验证过啦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谢谢,你的想法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,但是我很想在相关的文献中找到确凿的一些说明

  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

网友:
plan A就可以了吧,加法的结果本来就比家数多1位的。

网友:
应该是B吧!我自己也是这么写的

网友:
B不是多此一举么

网友:
看头晕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thank you so much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