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不同电源之间的ESD问题

楼主(2012-11-26):
不同的电源之间一般加Back to back 的二极管进行ESD的保护,但是我最近遇到的电路不同电源之间并没有加这种二极管,ESD测试也通过了。所以我想请问一下,什么情况必须加这个二极管,什么情况下不需要加?

网友:
同问~
看书上讲的都是加了的

网友:
如果ground都接一起,各電源擺置專屬的Power clamping保護電路即可.

楼主:
clamping diode

clamping diode
回复 网友A:

电路中有两个地GNDA 和GNDP 分别使用了一个PAD,并没有接在一起。你说的clamping 电路,是不是图中的二极管?

网友:
請看下面連結的文章,Fig. 2就是典型的Power Clamping電路.

http://www.jsts.org/html/journal/journal_files/2008/09/Year2008Volume08_03_06.pdf

网友:
那GND及GNDP間應存在雙相二極體連接.

网友:
我把楼上论文中说的clamp点图贴上来了。
在我看的esd文献中,也有说到不同的power之间要插入back to back diode,但是同时也说到了,如果用到的电源比较多,diode也要增加,那么ESD的开启电压(不是各个pin之间开启的最小值而是最大值)会升高,那么对内部电路就失去了保护功能。

如果用到power 和ground之间的clamp电路,那么就可以借用ground来避开电源线之间多级diode带来的ESD开启电压高的问题。
是这样吧?

网友:
另外,clamp中的R和C大小要仔细规划,才能保证ESD的时候开启,正常上电的时候关闭。

网友:
很優秀,正確無誤!

楼主:
谢谢楼上两位!

网友(2013-01-27):
大家理解有误哈···是GROUND之间加Back to Back Diode。
如果实在不同的Power之间加,Diode会正向导通钳制的,电源和地之间就类似于short啦· ··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