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检查设计中是否有组合逻辑loop?

楼主(2012-11-26):
举个简单的例子,写了m= m+n的组合逻辑,如何检查出来?

复杂一点
always @(a)begin
      if ()  b=a;
end

always @(b) a=b;

网友:
跑一下nLint 就报出来了

网友:
You need to learn good coding style to minimize the chance of combinational loop.

网友:
求大神指导啊    什么意思

网友:
Read your verilog file in dc_shell-t, and use the following command to report combinational loops

report_timing -loops

网友(2013-01-07):
check_timing -verbose 能报出来的,

网友:
nLint->vcs compile->DC
整个流程跑完了,基本就没有coding上的问题了

网友(2013-05-16):
loop这些很容易就检查出来:
1. 编码风格:if、else要配套使用,不管什么时候都写全了,再写if、else里面的内容;
2. 工具检查:windows下synplify,linux下dc等工具都可以报出;

网友(2013-08-28):
大型工程里只能靠工具检查了,nlint试试

网友:
designcompiler 的qor可以报告

网友(2013-09-29):
SOC就是集合IP

网友:
有的时候前仿有loop时,仿真器由于死循环计算会停下来~ 保持良好的coding style一般不会有问题

网友:
DC的check_timing

网友(2014-11-27):
回复 网友A:
check_timing 没有 -verbose这个option啊 版主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版主 check_timing 时候出现的结果:   这也看不出来有没有loops啊

Information: Checking generated_clocks...

Information: Checking loops...

Information: Checking no_input_delay...

Information: Checking unconstrained_endpoints...

Warning: The following end-points are not constrained for maximum delay.

End point
---------------
b

Information: Checking pulse_clock_cell_type...

Information: Checking no_driving_cell...

Information: Checking partial_input_delay...
1

网友:
我懂了 版主,是不是在每一行下面没有出现warning 就说明没有相应的内容,然后最后返回的是1 说明上面检查的内容都是正常的,如果有,应该会是下面这种:
Information: Checking 'generic'.
Information: Checking 'loops'.
Warning: There are 57 timing loops in the design.

Information: Checking 'generated_clocks'.
Information: Checking 'pulse_clock_non_pulse_clock_merge'.
Information: Checking 'pll_configuration'.
0

最后返回的也是0  又麻烦版主了 不好意思了

网友:
nlint.
dc will report a latch
report_timing -loops

网友:
综合工具会报的

网友(2015-05-11):
用conformal中最基本的RTL check功能就能检查出来,RC根据不同的版本不一定能检查出loop

网友:
可以通过工具进行检查,比如Design Compiler,或nLint等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