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PGA与PC机之间的通信

楼主(2012-11-26):
从FPGA读取处理完的数据传给PC机处理,在PC机上用matlab的GUI即时画图。。。FPGA时钟为2M----32M,那么从如何从FPGA把数据传给PC机呢?有没有好办法?

用串口的话,速率太低,并且有误码。用Chipscope的话,不能自动保存数据啊,需要手动点击。

求大家给点建议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您好,能说的详细一点么?
谢谢!!

网友:
Softcore 做个mcu

楼主(2013-01-07)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好,能否说得详细一点,俺新手,谢谢大侠!

网友:
在FPGA板上接一个USB芯片(一般用FT2322或CY68013,只要是自带USB驱动的都行)和USB slave接口

网友:
感觉像在说simulink呢

楼主:
最近在网上看了不少FPGA和USB通信的开发板,FPGA芯片都是Altera的,有没有给推荐下赛灵思与USB通信的开发板啊?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赛灵思的很多开发板都可以,比如ml501之类的。也可以自己画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在Altera里有个System-console的东西,Xilinx应该也有类似的东西。不知道你做的系统里有没有嵌入式的总线,可以用JTAG作个主机挂在总线上,然后用这个JTAG主机读取FPGA里面从机(DRAM)的内容。

网友:
要求速度,可以用PCI接口或是PCI-e接口。
对于PCI接口,xilinx core-generator有现成的interface IP.

网友:
不知在说什么